机加工

楼主(2017-01-17):
请问各位  图片中的通方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不考虑插入方孔的横杆)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C%F9%CD%BC
没看见图啊,学学贴图的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003&highlight=%CC%F9%CD%BC
没看见图啊,学学贴图 ...

感谢

网友B:
机加有问题吗?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加有问题吗?什么材质的?

普通碳钢,用哪种机加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003&highlight=%CC%F9%CD%BC
没看见图啊,学学贴图 ...

韩寒兄热心达人

网友C:
四角先钻头打孔,然后再线切割或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角先钻头打孔,然后再线切割或铣床

线切割有必要先打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碳钢,用哪种机加出来的?

铣床或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D:
先用钻床钻孔再用线切割

网友E:
先钻孔,再冲床
或者冷挤压冷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钻床钻孔再用线切割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钻孔,再冲床
或者冷挤压冷镦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打孔,怎么走丝

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有必要先打孔吗?

不打孔如何穿钼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