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切割精度

楼主(2017-01-17):
求助了解铝型材切割工艺和设备的大神!
我们公司有几个用铝型材切割做法兰的产品,产品要求法兰平面粗糙度Ra1.4,平面度0.05,两平面平面度0.1,厚度7+/-0.1mm。公司当前的锯床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下料后都要两面铣平面才行,造成很大浪费。
请问,当前有没有切割设备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型材下料后可以不用再加工平面了?
谢谢!

楼主:
要沉啊!
有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高人吗

网友A:
锯床很难达到这么高的精度,不想机加的话考虑下线切割吧。

网友B:
目前我接触过的锯床没有达到你要求的这种精度的,包括德国的,实在不行可以考虑一下做个专机什么的,费用也会高点,量大可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床很难达到这么高的精度,不想机加的话考虑下线切割吧。

线切割效率不行吧,量大不合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接触过的锯床没有达到你要求的这种精度的,包括德国的,实在不行可以考虑一下做个专机什么的,费用也 ...

谢谢!
如果德国锯床都不行,看来不用考虑用锯床下料节省后续工步了。
专机还是等到项目做一段时间稳定了,看情况再定了

楼主(2017-03-15):
关于圆锯机切割铝型材的精度问题,有个上海公司用他们的圆锯机切了一段铝型材给我。他们自己说他们没有检验仪器,不能检验切割面的粗糙度和平面度。
我收到他们寄来的一段切割试样实测了一下,结果还是很好的:
粗糙度:Ra1.1-Ra1.3之间
平面度在0.03以内,
但因为只切了一个样块,虽然不能说明该设备精度能达到图纸要求,但也相当不错啦。对方告诉我切割试块的设备主要配件都是进口的,售价35万左右。
有时间在找找看,反馈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