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a测量系统

楼主(2017-01-17):
目前正在做关于msa测量分析系统的报告,查找了很多的资料结果越看越看不懂,请教大神该怎么去做,去分析(我用的mintab软件),最好能有实例供参考,跪谢

网友A:
楼主自己用得mintab软件,没有相关培训吗?
一般企业哪能用上这么高大上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用得mintab软件,没有相关培训吗?
一般企业哪能用上这么高大上的工具。

没有  别人推荐的使用这个做  所以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7-11-07):
一般企业哪能用上这么高大上的工具。

网友:
你要了解MSA关注点主要是重复性和再现性(GR&R))以及分辨率(NDC),所以在生产过程中随机抽取10件产品,编号,找三个检验员,既然你使用MINITAB,那你就根据软件给你的随机编号让检验员根据产品编号检验产品尺寸,每个检验员分三次进行检验,然后把结果输进去自然而然就会出结果,只要保证GR&R在10%以内,NDC大于等于5就行 PS:在检验过程中,要统一温度环境及产品测量位置

网友(2018-05-08):
西门子让我们厂子用minitab,但貌似大多数电脑都没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