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板切割用什么设备

楼主(2017-01-17):
公司是做环保设备的,现在想做破碎机,高速,重载 。以前我们做的都是低负载的设备。机架用的都是结构件,钣金。板厚几毫米到十几毫米之间。用的激光,等离子切割,再折弯。我们供应商激光设备最大加工能力只有16mm还勉强能割。现在这个破碎机壳体板厚最小都是20MM最厚80mm结构还挺复杂。不过精度要求不高后面还有机加。那么问题来了。这得用什么设备下料。我们老板的意思是薄的用氧割厚的去线割。这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对这种工艺也算比较熟悉。其实我想用水割。查了下水割割100MM都没问题 质量也好。但是我们对这种工艺不熟老板估计都不知道 我也没见过水割设备。下班了,不写了。

网友A:
当然是火焰切割首选了,最实用。
水割是好但也存在,技术维护,操作,耗材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
仿形或半自动切割机,换成用普通氧气-乙炔大号割嘴

网友:
我们是用龙门火焰切割 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火焰切割首选了,最实用。
水割是好但也存在,技术维护,操作,耗材等一系列问题。

80mm的 怎么切

网友(点评):
我们厂用数控火焰切割机切过300mm厚的钢板。

网友:
能达到质量要求的话,首选火焰切割,投入低,大件小件都可以割,水切割的话工件尺寸可能会受限,

网友:
120以内火焰切割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小的、多段复杂曲线割不出来;

网友:
水切割:
又称水刀切割,是一种利用高压水流切割的机器。在电脑的控制下能任意雕琢工件,而且受材料质地影响小。因为其成本低、易操作,切割产品质量高,水切割将成为工业切割技术方面的主流切割方式。
水切割特点:
 1.数控成型各种复杂图案;
2.属于冷切割、不产品热变形或者热效应;
3.可加工各种高硬度的材料,如:玻璃、陶瓷、不锈钢等;
4.是一些复合材料,易碎瓷材料复杂加工的唯一手段;
5.切口光滑、无熔渣,勿需二次加工;
6.可一次完成钻孔、切割、成型工作;
 水切割缺点:
1.使用成本高,需要大量水沙;
2.对生产环境污染大;
3.维护成本高;
4.切割碳钢板容易生锈,影响产品美观。

网友:
最佳选择还是火焰切割,就像楼上说的,水割有技术维护,操作,耗材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水割使用在比较精密,复杂图形,大批量,变形量要求较小的场合,你的精度不需要那么高。我曾经见过火焰切割120mm厚度的钢板,所以厚料也可以火焰切割,只不过费氧气乙炔。线切割的话速度比较慢,而且成本较高。你能等那么长时间吗?

网友:
火焰切割成本低,技术也比较成熟,首选火焰切割

网友B:
80mm火焰无压力,但是楼主说的“还挺复杂”,这个复杂得给大伙说说怎么个复杂法呀。

网友:
数量大,大多数用锯割

网友:
破碎机有没有什么心得  我这里也做破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mm火焰无压力,但是楼主说的“还挺复杂”,这个复杂得给大伙说说怎么个复杂法呀。

我们公司的火焰机   50mm无压力~~~还切的偏差很大  是什么原因啊   太久没维护了么?

网友:
楼主可以到卖钢板的地方(他们也帮人开料)去看看人家是用什么割的,据我所见基本是用火焰切割

网友:
我们单位用数控火焰切割机,最厚切过300mm的钢板。

网友:
龙门火焰切割

网友(2017-04-20):
首选火焰切割~!

网友:
看过有用锯床切模具钢钢板的,貌似是自己家的专利技术,很厉害,效率很高

网友:
火焰切割比较合适!

网友:
火焰切割,两种,一种是龙门式火焰切割机,仿形相当好,电脑CAD图输入,精确,厚度可以到100以上,还有就是半自动仿形割,先放样,再开割,厚度一样, p) u& |5 s.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