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小问题

楼主(2017-01-17):
今天家里的一个小电器用电池,很费电池所以有时候会把电池用力挤压几下,那样还能用好长时间,问题是我想半天没琢磨出为什么电池挤压几下还能用很久?像这样类似的问题在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大神们可以讨论列举几个常见的小知识吧!

网友:
这样的话题,应该去百度、知乎

网友:
有这样的现象。太阳晒一下也可。

网友:
向挤牙膏一样,还有海绵里的水。

网友A:
干电池的原理:
干电池的外壳是一个用锌做成的筒,里面装着化学药品,锌筒中央立着一根碳棒,碳棒顶端固定着一个铜帽。
干电池内由于发生化学变化,碳棒上聚集了许多正电荷,锌筒表面上聚集了许多负电荷。碳棒和锌筒叫做干电池的电极, 聚集正电荷的碳棒叫正极, 聚集负电荷的锌筒叫负极。干电池外壳上符号+、-分别表示电池的正极和负极。
你挤压几下以后等于象是在一杯沉淀的水中用棒子搅动的效果,使部分药物与碳和锌反应再次形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的原理:
干电池的外壳是一个用锌做成的筒,里面装着化学药品,锌筒中央立着一根碳棒,碳棒顶端固定着 ...

很详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