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密封圈上料问题

楼主(2017-01-17):
1.最近在做硅胶密封圈上料机构,产品外径65,内径56,厚3.2mm氏硬度55-65°,符合FDALFGB目前机构出了些问题在返修中,请问各位社友有没做过类似的。2.请问有没比铁氟龙摩擦和不沾性更好的材料,45钢表面可以电镀铁氟龙吗??

网友A:
我用铜块上面喷过铁氟龙

网友B:
45钢表面可以喷涂铁氟龙,采用喷涂工艺。

网友:
不清楚状况。

网友C:
比较关心自动上料,楼主方案出来的话,参观参观

网友D:
比铁氟龙不沾性更好的材料没见过,要获得不沾性更好的结果,你可以把基材表面硬度提高和把粗糙度值降低。

网友E:
硅胶就是很好的不粘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胶就是很好的不粘材料

硅胶和光洁度高的平面摩擦力是很大的,我喷涂了涂层才解决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铜块上面喷过铁氟龙

我试过高光洁度的钢也能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钢表面可以喷涂铁氟龙,采用喷涂工艺。

谢谢淡然社友,我已经试验可以了,但是涂料加入脱模剂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铁氟龙不沾性更好的材料没见过,要获得不沾性更好的结果,你可以把基材表面硬度提高和把粗糙度值降低。

粗糙度我做到了Ra0.4还是很沾,最后喷涂涂层搞定。高光面和硅胶很沾特别是越柔软的。。。

网友(点评):
高光面和硅胶很沾,大气压力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关心自动上料,楼主方案出来的话,参观参观

这个总算调试完了,机构、电气、软件一个人搞,还好有个帮我接线打扎的。非标自动化就是累啊。

网友:
机构、电气、软件一个人搞...你会PLC?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我有个事你可兼职,加我QQ2642后面加上606110

网友:
45号上面 可以涂,关键要想涂的面好,基体的粗糙度一定要低,以前做的加热板设备  铝合金,表面涂绿颜色的 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