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讨教一下水切割针对的是哪类产品

楼主(2017-01-17):
我对水切割没有什么接触,一般都是激光切割或者火焰切割,水切割针对的哪类产品,切割后需要再加工么,如果真的那么好不是可以模具板下料么,如果还需要在加工为什么不用激光呢。收费相差不是一般的距离啊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见过切割陶瓷的

网友:
用过几次水切割,了解到可以切割,金属材质、非金属材质(塑料,尼龙板,大理石板...)。玻璃可不可以?
水切割加工:较厚的零件切割面会有垂直度问题。
切割面粗糙度看你使用情况,需要装配的面,还是加工下。如果说非要切割面粗糙度非常好,问了加工单位回答后说“这样做比线切割还贵。”

网友:
水切割一般切割比较硬的东西,比如玻璃

网友(2017-09-05):
我以前做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之类的机床,现在做的就是水切割和激光机,水切割加工很多的,几乎各种材料都可以加工,我现在做的机器是加工海绵,棉垫,胶皮垫之类的软性物品。

网友:
我以前做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之类的机床,现在做的就是水切割和激光机,水切割加工很多的,几乎各种材料都可以加工,我现在做的机器是加工海绵,棉垫,胶皮垫之类的软性物品

网友:
水切割也可以加工各种棉垫,胶皮垫,海绵之类,可以按照用户的意愿切割各种形状,效益很高的

网友:
山东宇豪便携式水切割机,快速、安全、高效,咨询电话:15805477113    QQ2141797054

网友(2017-10-10):
山东宇豪便携式水切割机,诚邀全国各地代理商合作加盟,QQ2141797054  电话15805477113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