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机的扭矩和功率

楼主(2017-01-17):
电机通过圆锥轴承带动上面的圆盘旋转,所需电机的参数怎么计算

网友:
万能的设计手册上面有

网友A:
大学课程设计时老师没教吗

网友:
算启动转矩,通过转矩算电机功率。

网友:
需要转矩的

网友:
速度快的话这个应该还要算转动惯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学课程设计时老师没教吗

开玩笑吧   大哥  教了这么久  只能翻书 ~~~难道还能记得 好长的啊~~

网友:
让我回忆下。。
转速看你要求定。
启动的加速时间可以假定为1S或者2S,这个影响启动的快慢。
算出角加速度
扭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功率=扭矩*转速/9550
还有损耗没法判断,效率可以取低一点,比如0.8,这样可以估算出轴功率。
这样可以选型了,这个是针对水平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