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活用特征识别摆脱外部参考

楼主(2017-01-17):
写在前面的话:Solidworks的参数化关联设计于工程师而言是相当美好的工具,只要思路清晰就能节省大量的设计时间,还能避免由于自身疏忽导致的关联尺寸错误。但是,凡事有利有弊,一个拥有大量外部参考的零件,想要在其他位置重复使用和更改都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而solid works的特征识别功能恰好就是此时救命的良方!

一个拥有外部参考的钣金件

想要丢弃外部参考,简单方法就是把零件另存为step格式,然后在solidworks中打开,这时会自动激活【特征识别】

根据零件的实际情况选择要识别的特征类型,示例中为钣金件,因此勾选了黄色荧光笔标记的特征类型

完成识别后的效果

现在你就可以愉快的编辑了!

后记:工程师是产品设计的灵魂和大脑,而软件就是一双灵活的手,软件用的熟练,就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成完美的设计,达到事半功倍的奇效。但一旦忽视了对自身设计水平的修炼,灵活的双手就成了空谈,只能痴痴傻傻地干些描图打杂的活计,注定与高薪无缘。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工程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可手绘原理,武可3D建模,设计之路,与君共勉。
【原创文字,转载请著名出处及作者】

网友:
断开外部参开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断开+1,不过有时候强迫症犯了,对特征后面的小尾巴表示不爽

网友A:
Solidworks自带的特征识别并是很好很强大。
但面对复杂特征的时候往往会识别出一大堆特征(假设没有任何错误),
往往和常规的建模思路大相径庭

实际工作中,这个功能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自带的特征识别并是很好很强大。
但面对复杂特征的时候往往会识别出一大堆特征(假设没有任何错 ...

过于复杂的零件在特征识别的时候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这样会变成了新的零件,内部的参考没有了,外部的又跟着没有了,连配合关系都得从来

网友B:
不过参考关系的处理真的要慎重,楼主提供的思路还是一个方向。然后最后的一段话深有同感,十分认同。
搞设计,尤其在这个复杂多变,效率和重量并行的年代,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有好的出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变成了新的零件,内部的参考没有了,外部的又跟着没有了,连配合关系都得从来

目的就是摆脱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参考关系的处理真的要慎重,楼主提供的思路还是一个方向。然后最后的一段话深有同感,十分认同。
搞设 ...

两手都要抓……是我太污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手都要抓……是我太污了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手都要抓……是我太污了么

楼主真是才思敏捷,佩服佩服~~~

网友(点评):
呵呵,不是没得抓,老是Y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才思敏捷,佩服佩服~~~

最近段子看的有点多

网友C:
为何要断开参考,建立参考不就是为了更灵活的参数化驱动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断开参考,建立参考不就是为了更灵活的参数化驱动设计吗?

因为前面的❓ 参考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断开参考,建立参考不就是为了更灵活的参数化驱动设计吗?

一般新手会面对此类问题吧——改了文件名或文件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新手会面对此类问题吧——改了文件名或文件路径

我们都是打包整套图纸放在一起。

网友D:
用这种方法摆脱参考后,草图是完全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方法摆脱参考后,草图是完全定义吗?

可以这样说,草图除了基准面是确定的之外,其他都处在无约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