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红外烤紫薯的小机器,陷入两难

楼主(2017-01-17):
大家好 我想做一个用红外烤紫薯或地瓜小机器
红外发生器放在上面  紫薯放下面
我想在烤的过程中不断的翻转  类似于烤肠机一样动作

考虑在下面加辊筒 不过估计紫薯在上面滑动应该不会翻转  如果辊筒上加翅片 又怕刮坏紫薯

各位大侠有好的建议不 谢谢

网友A:
紫薯形状不规则,大小也有差异,可能不会很好做。不带翅翼,滚筒上面做凹槽增大摩擦力呢?

网友:
四周同时考呢

网友:
首先,你对你的产品怎么定位,使用场所、能耗、体积、烤熟的时间、清洗

楼主:
考虑到小型号,不考虑四周
我们做过实验 单边烤也能达到要求,只不过通过转动可以做到更合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薯形状不规则,大小也有差异,可能不会很好做。不带翅翼,滚筒上面做凹槽增大摩擦力呢?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之前也想过增大摩擦
在这里发帖子就想多听到一些建议

网友B:
广州天河城,逛街的时候有看到,烤炉形式,具体没怎么看, 圆筒形式的。

网友(点评):
有拍照片么?

网友:
多参考现成的烤肠机。

网友:
放微波炉里烤。

网友A:
还有就是紫薯考的时候貌似会有烟吧,时间久了,对上面的红外发射器的加热性能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紫薯考的时候貌似会有烟吧,时间久了,对上面的红外发射器的加热性能会不会有影响?

需要循环风扇+过滤纱网,建立均匀热场。

网友:
大家帮忙提建议。

网友:
红外管应该竖直放置在转盘中央,转盘四周放置番薯,这种效率最高吧。

网友:
参考烤红薯,烤熟的时候会变软。。。
极有可能夹进辊子间隙里

网友:
我觉得,竖着放比较好。 像烤鸭一样的。

网友:
机器几千就可以达到效果非要红外。。。

网友:
热量往上跑,你这个恐难成

网友:
全自动烤箱吗?红薯的个头大小粗细不一,时间上怎么设定?还有觉得还是碳烤的更香,像烤肉一样,碳烤的味道最纯正。

网友(点评):
赞成,我更喜欢柴火灰里面埋的烤红薯,有着自然的清香,冒着热气和糖气,好吃。

网友:
你的想法不怎么好。发热器在中间,然后红薯在发热器的四周。我也说不清,反正两个链条,中间用铁丝焊成装红薯的篓子,篓子在链子上自己随着上下位置不同,红薯永远在下面,这样转到高处和低处,红薯掉不出来,说白了,红薯自转围着发热圈转个圈,整个链条围着发热管转。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挺好的,我也这么想的,加热器放中间,四周做一些可以转动的小笼子,红薯立起来放在笼子里就好了,既能转动,又不会伤到烤熟的红薯表面。

网友:
超市里卖的烤肠机器可以参考一下原理

网友:
先把工艺想透吧

网友:
可以上《我爱发明》了

网友:
除去形状极不规则的,一般的还是可以翻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循环风扇+过滤纱网,建立均匀热场。

我也考虑均匀 但是没有好办法暂时

网友:
做个竖放网兜住紫薯,挂掉 上下红外可否,向烤鸭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考虑均匀 但是没有好办法暂时

做一个个圆形网笼,段侧可开门,网笼大小一致(没画好),网笼靠底部皮带带动旋转,而网笼的网格可带动番薯旋转。不知可否?

网友:
就怕没市场,这种东西只能固定的  对流动小贩来说  电源是个大问题

网友(点评):
电不是个大问题

网友:
知道环链式斗式输送机不,做个柜密封,链式斗在里面上下结构。唯一的斗子是能活动的,斗子里装红薯。自重的原因,斗子能随着在输送链上的位置,它保持转动。就等于它自转。电热管在链条的中间。

网友E:
做成摩天轮的样子,发热管放中间。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楼主为什么说紫薯在上面滑动应该不会翻转。

网友:
能不能做个机械手夹住紫薯翻转  能上下左右固定  还能翻转的机械手  这样能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

网友(点评):
成本上天了,而且紫薯生的时候好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州天河城,逛街的时候有看到,烤炉形式,具体没怎么看, 圆筒形式的。

这个还真没有,但是食客们吃紫薯的时候,像冰淇淋一样,再给个勺子,干净又卫生。
整个烤炉有点像左轮手枪装子弹的那个转轮,一个孔一个紫薯
明天就要回家了,不会去那边了,年后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qq 269445095,加我一下,提醒一下我

网友:
做个三爪弹簧夹紧  把红薯夹住 链条传送 在用皮带轮配电机 ;进行旋转

网友:
在两边加上挡板,下面做成传送带的形式,速度调慢,让红薯在上面滚起来.

网友:
需要考虑到烤红薯时,是外部先变软的

网友:
成本,方便移动和碳烤没法比啊

网友:
成本最关键,其次实用,在红薯外径的对称面上施加切向力,足够转动了。只是不方便更替,只有一箱一箱做了

网友:
滚轮相邻的反向转动应该可以反转的,尤其用过一段时间滚轮表面更粗糙了更不会打滑了

网友:
跟烤鱼一样,把红薯包起来,但是力道不要太大。

网友:
大小不一,时间无法确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成摩天轮的样子,发热管放中间。

这个想法挺好的,就是一次加工的量可能有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想法挺好的,就是一次加工的量可能有点少

我说的就是你说的意思

网友:
C:\Users\ttm\Desktop
看看这个方式怎么样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

参考

补充内容 (2017-1-21 16:56):
架子可以加长,一个架子放3个。做八个架子。一次24个。如果觉得少,就加一个保温箱。烤好了就放到保温箱。把烤炉的热气。经过保温箱排除去。烤箱一直在循环的烤。根据买的需求量。决定烤一次烤多少。应该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7-1-21 16:58):
按照我的方案,可以申请专利。上我爱发明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这个红薯不是烤不均匀吗?

网友:
市场上早已经成熟的技术了,还申请专利。我们这里镇上门市外边就和烤肠机一样。摆着。摩天轮转速能调。加热管温度能调。

楼主:
你这个感觉挺好,但我们的加热器是板状的,不可能做小

网友:
单独这样烤,我觉得不好吃,应该考虑小时候的红薯窑,加热泥土,泥土包住红薯。

网友:
这样的东西做出来有市场吗?

网友:
钢叉直接固定住。只要卫生,买家不会说啥的。

网友:
热源转动不就行了?

网友:
去看看市场上有的烤红薯机吧,简单实用,受热均匀,并且丝毫不损伤红薯(红薯是不翻滚的)。

网友(2017-03-01):
用这个当滚筒。  保证好使。   根据实际可以添加几根

网友(2017-05-16):
放到单个的筒子的烤,然后一大堆筒子

网友(2024-01-26):
不如买个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