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求教关于钣金折弯的标注。

楼主(2017-01-17):
如下图所示:90°折弯可这么标注
非90°的折弯时怎么标注该钣金的尺寸呢?是不是要延长两条线,交于一点,然后标注尺寸?

网友:
不知你是在SW标,还是在CAD标,都不需要。

网友:
标注边到两边延长线的交点和两边的夹角就可以了,最好能附带展开图

网友:
不赞成3楼的标注,不方便计算展开尺寸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延长线的交点,角度都要标,最好展开图用同基准标一下,这样无论外协还是自己生产都比较好弄

网友:
展开和折弯图都要有

网友:
这种零件,标注的肯定是你需要的达到的尺寸,然后标注角度或者边长尺寸方便钣金工折弯校对。

网友:
如果是你图中的样子标下边长,角度    R就可以了吧  ,以前在的一个作坊就是这么标

网友(2017-06-26):
延长线和夹角都需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