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7400热处理

楼主(2017-01-17):
检测美国牌号S17400,平均热处理硬度是47HRC,台湾供应商提供的S17400却不能超过45HRC,材质上真的差别这么大吗?

网友:
这都算不错了。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啊!

网友:
两方面入手:
1、同种规格不同产地存在的差异
2、可能存在的以次充好、以低代高的行为

网友:
同种热处理方式,同种热处理方式,同种热处理方式,
即因材料提供商不同,引起硬度有差异,那肯定是材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