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压膨胀芯轴

楼主(2017-01-17):
网上找的图片想自己做一个试试。请教大侠们,薄壁的厚度是多少啊?另外外边的薄壁套是怎么加工的?多谢了。

网友:
受压要微量变形,估计也就3个左右厚吧。

网友(点评):
网上查了下 有说是5个厚的

网友:
薄壁套是无缝管组焊后加工

网友(点评):
嗯 , 这个倒是肯定的先把孔干了然后焊接上,整体车、磨外圆

网友(2017-08-17):
请问里面加压活塞是什么材质?

网友(2019-07-30):
这个没太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