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交角90°的螺旋伞齿轮啮合调整,望大神传授经验!

楼主(2017-01-17):
轴交角90°的螺旋伞齿轮啮合调整,望大神传授经验!

网友:
这种结构都有一个伞齿轮轴上是设有轴向调整垫的。

网友:
同意楼上
两个齿设计的时候一个做基准,另一个安装距公差做负的, 用0.1等不同规格的垫片,调试,

网友:
按3楼思路,但要根据啮合程度交互进行。

网友:
轴承座套做成套杯式,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