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机构撕掉电动车电池表面的薄膜?

楼主(2017-01-17):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设计一个机构撕掉这种电池表面的薄膜呢?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给予帮助指导。

网友:
没见过撕膜机,估计你这量也不会太多,用手撕撕得了,节约成本也锻炼身体

网友:
你们是生产电池的?我们买的电池没有薄膜。

网友:
全包,一个机构不好完成。

网友:
铅酸电池,量应该很多吧

网友:
这个真没有现成的设备,没必要用设备做吧

网友:
如果用机器撕,上下料的时间都比手撕的时间多了吧。机器撕不净还要检查、返工。顺手就撕了,没必要做机器。

网友:
量大可以考虑,量小的话可以手撕

网友:
电热丝 烫一下

网友:
手撕吧 锻炼身体

网友:
这玩意还是手搞定吧,估计也没有什么量

网友:
量大的话,实现自动可以的,不过感觉用不着啊,一个劳动力的速度不比机器差,而且这个比较重,传动运输浪费好多能量

网友:
量不会太多,用手撕撕得了,节约成本!
7 h8 d1 e& }! e2 k如果量大,可以和电池厂协商包装方式,方便你实现自动化!

网友:
人工撕膜机

网友:
人工撕膜机---高度智能化自动斯膜,360度全方位无死角,干净不伤手

网友:
需要定制非标设备吧?市场上好像没有现成的设备

网友:
要求厂家不要粘膜不就好了。湖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