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开长方孔 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7-01-17):
如图 铝管上开7*33的方孔,几件样品我是铣好腰型孔后,线切割 清根效率低成本高,批量需要换方式加工,目前考虑用拉床清根,不知道冲床能够直接冲孔。因为是斜面上的孔,又是空管,不知道冲孔可不可行

网友A:
CNC数控铣

网友:
你有多大量?

网友:
机床CNC 加工  简单经济

网友:
冲床冲孔得做模具,量少,成本不合适,还是使用拉床吧,买把拉刀,成本也不高

网友:
量大的话,冲床加工最好,我们是1mm厚矩形钢管,冲床加工长型孔完全没有问题,效率非常高。

网友:
冲孔可以做,效率高。

网友:
出钻模上平头钻呢?

网友:
加工中心铣削。

网友:
两侧孔对称性有无要求?
冲有难度,想办法铣吧。

网友:
冲床是可以的,但冲床加工后会有一点变形哦

网友:
冲床要考虑变形的问题,建议还是CNC数控铣加工

网友:
用激光多快

网友:
方孔钻?百度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C数控铣

方孔

网友:
可以选择插床加工

网友:
斜面上冲孔没见过,还是用拉床清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