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座阀带电磁阀作用?谢谢

楼主(2017-01-17):
角座阀带电磁阀作用?谢谢

网友:
气动角座阀需要二位三通或二位五通电磁阀控制阀门启闭。

楼主:
气动角座阀需要二位三通或二位五通电磁阀控制阀门启闭??不明白啊?师傅,不是有气动嘛,还用电磁阀干嘛呢?

网友(点评):
气动角座阀直接供给气源就可以工作,但是气源的通断往往需要电磁阀来控制。

网友:
1,楼主到底是问气动角座阀,还是电动角座阀,两个结构完全不一样,
2,建议楼主找资料先对比一下这两种阀的结构,自然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动角座阀需要二位三通或二位五通电磁阀控制阀门启闭??不明白啊?师傅,不是有气动嘛,还用电磁阀干嘛 ...

气动角座阀直接供给气源就可以工作,但是气源的通断往往需要电磁阀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