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钢材中的磷可以提高钢材的耐腐蚀性?

楼主(2017-01-17):
为什么钢材中的磷可以提高钢材的耐腐蚀性?谢谢大家了

网友:
磷化是常用的前处理技术,原理上应属于化学转换膜处理,主要应用于钢铁表面磷化,有色金属(如铝、锌)件也可应用磷化。磷化是一种化学与电化学反应形成磷酸盐化学转化膜的过程,所形成的磷酸盐转化膜称之为磷化膜。磷化膜能提高金属表面的耐腐蚀性能。

磷本身会增加材料的脆性,是有害元素;但制作炮弹钢或对提高金属切削性是有益的。

网友:
电化学腐蚀的原理:在大气腐蚀条件下,钢的腐蚀主要属于电化学腐蚀,腐蚀的第一步是在钢的表面形成水膜。如果不考虑空气中二氧化硫和盐粒子的影响,钢的大气腐蚀则主要以水膜下腐蚀为主。在腐蚀起始阶段,气态的氧首先溶入水中,和铁构成原电池,从而产生钢的电化学腐蚀。钢表面生成的锈层会使其体积产生变化,在锈层和基体的界面生成应力,此应力随腐蚀速度的增加而增大,后期腐蚀速度加快。铁锈本身变形能力较差,在腐蚀初期生成的锈层中容易产生裂纹。

铜、磷、铬、钼等微量元素的作用:假如在普碳钢中添加了少量的铜、磷、铬、钼等元素后,耐腐蚀性能比普碳钢提高了2~8倍、涂装性能也提高了1.5~10倍。原理很简单,铜、铬各自的的氧化物可以形成隔离层,阻止水、酸根的侵入;磷、钼促使产生非晶态(不定形)的保护层。这些元素的加入,使得锈层稳定性好且组织细小致密,既隔离了腐蚀介质与钢基体的接触,同时因为其具有极高的阻抗,极大地减缓了腐蚀阳极区和阴极区之间的电子迁移,从而降低了电化学反应的速度,抑制了内部钢材的腐蚀。而普通碳钢表面就不具备这样稳定的保护性锈层。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请教大侠,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做到如此的透彻的了解,还能记住这么多?

网友:
弊大于利!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品质越高的钢材,含磷和硫越少。提高抗腐蚀性,可以添加Cr等其它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