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定位精度是否必须大于零件的加工精度

楼主(2017-01-17):
我在做一个关于普通专用车床数控化改造的项目,在选择滚珠丝杠的时候碰到这么一个问题:产品的加工精度要在正负2丝之内,那么滚珠丝杠的导程精度(或者是丝杠的定位精度)必须小于2丝吗?脉冲当量为0.001mm/pulse

网友:
定位精度要大于加工精度,机床精度越高,理论上来说加工出的零件的精度也会提高,但不是完全靠机床精度来保证,因为加工中还包含有工装夹具,刀具,工艺的选择,加工材料本身特性等等因素。也就是说,提高加工的零件精度,机床精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网友:
考虑到各个零件本身的加工误差、装配误差、工装误差等,机床本身的精度得留出精度富裕量。机床的精度要高于被加工零件的精度。

网友:
机床的分为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度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进行补偿调整,重复定位精度是通过机床的丝杠来保证的,丝杠的选择很重要,最好是精度比工件精度要高,而且工件的精度需要很多方面来保证的,丝杠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
是必须高于(而非大于)零件的加工精度。

网友:
这可不一定,不然永远都生产不出精密机床,加工不出更精密的零件啊。事实上靠补偿和修正,低精度机床也可加工高精度零件,五六十年代我国有老师傅凭手艺用普车加工出卫星上的高精度零件就是一例。

网友(点评):
是加工零件 不是手磨

网友:
看了讨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