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加工绝缘材料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7-01-17):
主要有云母板和酚醛玻璃布板

网友:
看批量,要求....试加工一些看看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在来讨论。

网友A:
这些材料比较软,要选择锋利的刀具,转速高,进给慢,总的来说,不可使工件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材料比较软,要选择锋利的刀具,转速高,进给慢,总的来说,不可使工件温度过高

韩寒兄做机加工的?

楼主:
那怎样防尘呢。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材料比较软,要选择锋利的刀具,转速高,进给慢,总的来说,不可使工件温度过高

酚醛玻璃布板可不软,硬度蛮高的。

网友B:
云母板
是粉末成型加一些添加剂及纤维制品
压缩强度大,但拉伸强度低
加工容易开裂及崩边
酚醛玻璃布板
大部分层压成型 板材
注意基材方向(否则容易开裂)
容易崩边
上合金刀,高转速,低进给
上除尘设备
带口罩,呼吸问题
衣服穿好,手套带好,否则容易皮肤瘙痒

可能还有不足之处,先写这么多,还有要问的继续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母板
是粉末成型加一些添加剂及纤维制品
压缩强度大,但拉伸强度低

谢谢你

楼主:
以上材料是断续切削,合金刀是否牢固。还有合金刀就是钨钢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