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端面铣铣槽的转速问题

楼主(2017-01-18):
φ30的铣刀铣端面槽,Q235,吃30mm,转速多少差不多?

网友:
还是一刀一刀铣吧

网友(点评):
要试的话 焊接刀 S不能太快 700顶天 F因为你是30mm 慢慢试吧 正常 铸件280硬度的 也只能给到100上下

网友:
吃30mm?如果30宽的槽,用16的刀挖槽,侧面用侧刀精光。数控的基本是少吃快跑

网友:
转速由切削速度和铣刀直径算出来,切削速度基本上取决于刀具材料。: B) P" o% T5 ]7 E- W

网友:
建议实在是想铣30mm深的端面槽的话,还是使用侧刃分层铣吧,高转速,快进给,总的速度也不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