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昨天的帖子,求教这个铝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7-01-18):
这个件是两部分组合的,具体没拆开,不知道是螺纹连接还是加热套进去的,下部分管材,感觉不像是机加工出来的。

楼主:
求助各位专家,这种是如何的加工方案

网友:
管材上拉床?或者开模直接上铝生产线

网友(点评):
我得到他们的价格大概是10元左右一个,拉床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加工出这种效果 ,材料是铝的

网友:
期待正解涨知识

楼主:
截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需要在里面插两条导轨。PS有更好的方案更好

网友:
开模的吧

网友:
铸造?

网友(点评):
铸造的话能达到精度那么高吗,据内部消息,这一个铝外壳的价格在十元左右。 这个管的外径是57 壁厚2.5mm

网友(点评):
锥形头和管材是两部分,是后组装到一起的

网友:
开模,型材,补充加工

网友(点评):
这种铝型材属于什么加工类型?挤出?还是?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回头看了看,头部带锥, 型材是搞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是两部分组成的,锥头和管是组装到一起,然后精车一边

网友:
锥部 应该是挤压 的  螺纹端 不懂 同像大神请教下

网友:
10块钱?还是交给万能的山寨吧?感觉材料费都不止10块钱

网友(点评):
本来这东西就是批量做的,我清楚他是不是在晃点我

网友:
10块得多大的批量

网友(点评):
可能会高一点,但是里面还有很多配件。给我们的成品价格也就在一百大几

网友(点评):
那差不多,这个亏点,那个赚点

网友:
光凭图片很难判断具体的工艺,
楼主现在是要想接这个单吗?价格10元,连材料费都不够,量如果不是非常大,单加工费也不够,如果对方忽悠到这地步的话,建议楼主慎重,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不会信的 ,但是价格肯定也不是很高,精度要求也不是很好,管的内壁不知道能不能一次成型

网友:
10月份左右,询过铝型材的价格 ,  不算后续加工及模具费,有18~22块/KG , 这玩意儿多重?  10块钱会不会是个假信息?

网友(点评):
关键是现在摸不清管材的加工方式

网友:
有可能是螺纹连接吧,然后精加工外圆,表面是经过处理的,不是本来真实的表面

网友(点评):
有可能,但是我不知道铝的话热套行不行, 之前我们做曲轴上的花键套 都是加热套进去的

网友A(2017-02-19):
压铸件,两个件做两套压铸模大概得4万左右。模具寿命4万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件,两个件做两套压铸模大概得4万左右。模具寿命4万件左右。

大侠,管材的部分也是压铸成型的吗?我里面需要放两条导轨,压铸的话管材里面的直线度能 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