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传动比?

楼主(2017-01-18):
两层膜,下面为废膜,拉膜过程中,1和2的直径在变化,怎样保证下面正常回收废膜?表达不清楚,请原谅

将上下两层膜分开,两层膜有一定的粘性,上面为有用膜,下面为没用的废膜。

楼主:
都回家过年了吗?来提提意见啊

网友(点评):
手动拉出是断续还是持续拉完为止?

网友(点评):
断续拉出

网友A:
回楼主: 既然1是手动拉出的,那么2就是机器卷回了.  要人和机器有传动比, 不可能实现的.

        楼主是不是想问 :1> 卷2 恒转速回收 2>卷2恒线速度回收 3> 卷2 恒张力回收

  是哪一种呢? 或者其它?

网友(点评):
就是想在1和2之间加一个什么机构,1主动2从动,用带传动,则需要让皮带打滑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 既然1是手动拉出的,那么2就是机器卷回了.  要人和机器有传动比, 不可能实现的.

        楼主是 ...

1和2的线速度要一样

网友(点评):
1轮光靠摩擦带不动2轮吧,两层莫的粘性很大

网友(点评):
带不带的动要算,要试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和2的线速度要一样

原来是想, 1和2叠两层,同步拉出啊?

轴头带同步轮,上同步带,精度不是特别高的, 应该可以了。

网友(点评):
同步带不行,1和2直径在变化

网友(点评):
1会直径越来越小,2会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想, 1和2叠两层,同步拉出啊?

请问   到底是个什么工况。 把前因后果,完完全全 的说出来

网友(点评):
我看了一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1号轮卷的是双层膜,上面一层有用膜,下面一层废膜;上面的有用膜用手拉走,下面一层的废膜用2号轮卷起来回收。个人意见是,2号轮安装一个恒扭矩电机

网友(点评):
方案一是2号轮用恒扭矩电机带动卷轮收废膜;方案二是2号轮安装一个无级变频电机,通过感应器监视线速度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
关键词:  修正带 摩擦轮

网友(点评):
我查查看

网友(点评):
有的类似

网友:
确实和修正带的结构类似

网友:
我们刚帮客户 改了台设备,就是你这样的:废膜在收料大辊和废膜撕开的中间部分增加一组滑轨,滑轨上加一组滚轮(收料电机友此滚轮移动处的感应限位,来收料就好),有粘性的膜,用来包个啥东东的吧。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不就是分卷机或合卷机吗?也是有专业厂家制作的东西。

网友:
回收辊用力矩电机就可以!

网友:
类似于山地车变速后拨原理应该可以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下

网友:
考虑摩擦传动

网友:
力矩电机可以随着滚子直径的减小而减小拉力。要求高还可以加张力传感器。要靠摩擦来带动,具体摩擦力要调试。

网友:
两个辊子侧面各加一个滑轮,用皮带连接起来,可以吗?

楼主:
这是MISUMI案例里面的方案:
规格目的・动作
  • 分离双面胶带的胶带部分和剥离纸的同时卷绕剥离纸的夹具。
  • 下方带轮上缠绕了胶带主体,拉伸胶带后,通过上侧带轮卷绕剥离纸。
  • 通过圆皮带连接下侧带轮和上侧带轮,通过皮带的“打滑”吸收旋转差异。
  •
环境·操作性
  • 拉伸双面胶带的胶带使主体一侧的带轮旋转,并通过圆皮带使剥离纸一侧的带轮旋转的手动机构。

对象工件
  • 双面胶带
规格:W10×L2000×t0.33
特点规格・尺寸
  • 带轮
    • 主体一侧:圆形带轮(PCD60)
    • 剥离纸一侧:V形带轮(PCD30)
    • 双面胶带外径φ120
    • 剥离纸外径φ60
    • 初始安装时
    • 外形尺寸:W200×D114×H290

主要零件的选型依据
  • 带轮
    • 使用双面胶带,主体一侧的胶带卷直径会减小,剥离纸一侧的直径会增大,因此带轮比会发生变化。选择圆形带轮,以使主体一侧的滚轮的带轮打滑而。在剥离纸一侧选择V形带轮,以确保握紧。
  • 圆皮带
    • 选择圆皮带,以使皮带打滑。

  • 单向离合器
    • 选择单向离合器,以防止主体一侧的带轮反转。

设计要点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 满足初始安装时的带轮比。
  • 带轮
    • 主体一侧:圆形带轮(PCD60)
    • 剥离纸一侧:V形带轮(PCD30)
    • 带轮比:2:1
    • 双面胶带外径φ120
    • 剥离纸外径φ60
    • 带轮比:2:1
    • 初始安装时,将皮带一侧的带轮比与胶带一侧的滚轮直径比设为相同值,可以相同速度开始卷绕。

构造制作与设计要点
  • 可满足初始安装时的带轮比,使用后主体一侧的带轮会减小,剥离纸会增大,无法成立。因此,使主体一侧的带轮打滑后成立( 无级变速 )。
  • 通过带轮和圆皮带的接触面积不同变更摩擦力,产生打滑。
  • 主体一侧的带轮反转后,剥离纸会松动且不会卷绕,因此主体一侧采用单向离合器。

网友(2017-03-28):
传动比是变化的 无法给定  就要实现功能而言 有如下几种方式
 1、要是有钱  就在2轴上装个扭力传感器 再配配步进或感应电机(可频繁启动的)
 2、想再便宜点   不要用扭力传感器  用行程开关 或则微动开关  膜松弛时 不接触  马达旋转收废料;
3、要是还想省钱  2轴和1轴共用一个马达 2轴用和马达用圆皮带或者皮带转送  通过调节张紧程度调节 ——结果:废料膜张紧时 皮带打滑。
4 你要是吝啬到这钱也不想出  可以想抽陀螺一样 挂个负重 重力卷料(如果量少的话)
5 要是你连这都想省 那大神 记得告诉我方法

网友:
把主驱动辊设在分离处前端,后端收料直接用调压力控制张力的辊子,好用,省成本

网友(2017-06-07):
求助工业机器人装配标准

网友(2017-07-08):
用齿轮连接两轴,回收轴做成可自转,里面装弹簧和钢珠,弹簧压缩度做成可调,当回收膜尽头时,钢球跳动力度小于回收膜的力度,因回收轴不转,以此达到自动回收效果,我就设计过此结构,并已生产过,证明是可行的。

网友(2017-08-31):
这要看实际情况,和具体的贴膜方法吧。

网友:
加个感应器感应废膜,棍子2用电机带动。感应器感应到膜电机就运行。这样就能正常收废膜了。

网友:
力矩的问题,你把它弄成了速度的问题,大方向就错了

网友:
1主动1从动 包装机 贴标机就是这样的建议你去看下

网友:
学学,长见识

网友:
现在都有恒张力控制系统了。买一套,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7-10-24):
用同一个马达和带轮传动机构带动料卷和收料卷(线速度相同出多少收多少),当然最好是采用马达带动电磁离合器一直转收料(电磁离合器保证带的张紧力)。

网友:
可以去看下做铝薄纸的厂和姨妈巾面料厂,他们都有张力装置,不复杂

网友:
还是没太看懂。

网友:
确实和修正带的结构类似,与厚度有关

网友:
给出修正带的那个真的太厉害了!这脑子转的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