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中如何分段出图

楼主(2017-01-18):
PROE工程图中如何分段出图,亲们,急盼

网友:
如果是多张多张图纸 左下有页面1 然后边上有个件可以新建图纸
如果是破断或者局部视图 布局里 右键 属性 然后找可见区域

楼主:
还不是二楼说的那样

楼主:
我们公司没有A2以上纸张的打印设备,是想把A3的工程图出成若干的块,

楼主:
然后呢,在PROE中,在工程图打印的界面里面我看到有分段出图的命令,我虽然操作了,但是有图框,没有图纸的内容,所以向各位牛人请教。

网友:
简单粗暴点,弄到cad上出图不就ok了!麻烦点也能解决问题,creo3.0一直觉得出工程图比cad和SolidWorks麻烦!

网友:
你那叫拆图打印,而拆图打印只有caxa电子图板和迈迪三维工具集才有

网友:
打印预览--设置--模型--分段前打勾

楼主:
弟兄们啊,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