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解释-气缸负载率产生原因(纠错篇)

楼主(2017-01-18):
上次发帖太过轻狂,以致得出错误结论,多亏一位坛友提醒,否则自误不说还误及他人;现将我重新思考后的想法公布,以便各位指正。
推导过程稍有啰嗦,但在某看来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某得歉意,还望各位悉心斧正

网友A:
负载率除了和速度有关外,是否也和其他因素有关。
是否和气体的压缩性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率除了和速度有关外,是否也和其他因素有关。
是否和气体的压缩性也有关。

爬行跟气体的压缩性有关,负载率跟惯性力有关,与压缩性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爬行跟气体的压缩性有关,负载率跟惯性力有关,与压缩性无关;

负载率是“变容积的充放气问题”引起的,跟惯性力无关。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跟气体的压缩性有关?

网友(点评):
不是压缩性,是充放气特性:容器内与外界进行质量交换、能量交换、力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容器内气体的物理量(温度、体积、压力等)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网友B:
没用到工程热力学我表示不服!        要考虑全面复杂的很,上学那会学过我都忘了!

网友(点评):
期待大侠好好研究。

网友(点评):
我是弱鸡!!!!!

网友(点评):
负载率本来就是粗略计算,不用工程热力学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到工程热力学我表示不服!        要考虑全面复杂的很,上学那会学过我都忘了!

这个证明大体思路对么

网友(点评):
可以了,就是粗略一算,进气压力(减压后)X有效面积与负载之比,在早期规划时没必要都细算,算不过来,但高频的缸不能这么整,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