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打孔

楼主(2017-01-18):
PC版打孔有时候打得很顺畅,有时候打得PC板发热融化,这是为什么,求教大神

网友:
塑料件打孔要点:
高转速,低进给,勤退屑,切削液要给足,但不要直冲钻头。

进给过量,退屑不及时,切削液不足或没有切削液都会导致零件局部融化。

网友:
刀具刃角,切削参数,楼主自己做,有一手资料,可以多试试几组参数,成本不大,在这谁也给你说不出个数来,除非自己做过,刀具这块实际应用说明一切。

网友:
估计是粘刀了,刀刃后角粘有熔料,然后钻下一个空时干磨发热,所以就化了。钻要磨得尖锐一点。

网友:
切削热没有排出去,钻头磨锋利一些,其它注意事项参考二楼

网友:
打的多了,钻头发热严重,注意冷却。

网友:
看到现在,我可以总结一下了。

1)磨刀不误砍材工。

2)别急着见钱。这事儿,你越急,钱来得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