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案:“高输出”,“高频”,“大行程”,往复动作机构

楼主(2017-01-18):
昨天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咨询一个项目的方案,项目需求如下

产品是一种弹簧,压缩状态下最高输出力为10KN,有各种长度,最长150mm

功能需求:设计一台设别,对弹簧做疲劳测试,弹簧从原长压缩到最小长度,然后返回。如此往复,要求动作频率可以到4Hz,最大行程200mm

总结如下:

1. 最大输出力10KN
2. 最高频率4Hz
3. 最大行程200mm

这三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

我也想过几个可能的方案,不过后来都一一否决了

1. 液压缸+光栅尺:客户不想要液压系统
2. 电缸+伺服电机:高输出电缸速度低,无法同时满足条件1和2
3. 凸轮+普通电机:弹簧型号太多,设计的凸轮最后会变成一根凸轮轴串起来的若干凸轮,柔性差,无法升级

除了这些方案,开了一下脑洞,可以使用连续可变凸轮,能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可惜市场上根本见不到成品,个人能力有限,从未有过这方面的技术积累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案?

感谢!

网友A:
纺织行业好多机器都是快速往复运动.虽然不清楚原理.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在凸轮上下功夫吧
不同长度的弹簧,用不同长度的夹具,运动部分尽量保持一致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点评):
感谢!应当可行

网友:
曲柄摇杆。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这个确实没考虑到,应当是可行的。

网友:
感觉动作频率有点高吧,

网友:
刚好前段时间接触了几家伺服电缸的品牌业务员。楼主说的负载力和频率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伺服电缸动态输出力从几百克到十几吨都有(电缸的结构不同,)楼主可上网查询。另外就是寿命的问题,电缸的加减速和定位精度、寿命、程序控制和部件安装,都是没问题的,这种寿命测试,我觉得电缸有很大优势。楼主不妨找几家出名的电缸厂商咨询一下。或许也可以考虑一下直线电机模组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电缸确实考虑过,输出力很大的也有,但是速度跟不上,200mm,4Hz,那就是1600mm/s了,这还只是计算的平均速度,如果是考虑加减速,恐怕这个速度还要翻倍,加速度也要求很高,基本上找不到符合要求的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将压缩行程做成可以调。
假设你的弹簧要求达到100万次,在4赫兹的频率下做完某个弹簧的测试也得需要3天(24小时不断)。
也就是说三天调下行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应当是可行的。

网友C:
不就是一台小吨位冲床么

网友(点评):
没人理你。让我想起那个风扇吹肥皂盒的故事。

网友:
一个2.2Kw电机机配可调曲柄-连杆-滑块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的回复!这个方案应当是可行的

网友(点评):
相互关心共同提高,欢迎常来社区交流

网友:
用跷跷板结构,一边一个弹簧,是不是可以节能??再配合曲柄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纺织行业好多机器都是快速往复运动.虽然不清楚原理.

但是纺织行业很少有需要高输出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在凸轮上下功夫吧
不同长度的弹簧,用不同长度的夹具,运动部分尽量保持一致

但是这样,型号就会很多,而且柔性很差,不符合要求啊

网友:
皮毛理论党一枚~~~
楼主参考下牛头刨床的机构。上学时候听说还能急回呢。
10kN也就是1t的负载,不算大。

网友(点评):
牛头刨床也是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D:
以前我用过直线电机,速度,加速度都跟的上,但力没这么大,所知道的峰值只有4.2K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用过直线电机,速度,加速度都跟的上,但力没这么大,所知道的峰值只有4.2KN。

直线电机的优势在于高刚性和高动态性能,这两个特点对这次应用都是有利的,但是高价格却是劣势,输出还没认真研究过。感谢分享。

网友:
普通电机配减速机、变频器,加上转速检测霍尔传感器方便精确调节频率,曲柄连杆加滑块固定行程220mm比要求的最大行程大一点。弹簧固定侧使用手摇滑台滑带自锁,滑台配刻度盘(有成品可选)用于调节弹簧圧缩行程。该方案成本低。
将普通电机换成伺服电机,手摇滑台换成伺服滑台,配上PLC和触摸屏这样就高大上了。只要在触摸屏上输入频率和行程就可以自动完成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一台小吨位冲床么

点评有知音。是的,很简单的事,往往想岔了。比如有个10万次插拔试验,就直接采用了缝纫机,几百元的事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看直线电机呢。。。

网友(2017-05-23):
曲柄滑块机构,这个原理在刨床上用,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
可以借鉴压接设备上用的端子压接机的结构,压接高度可通过螺纹来调整

网友(2019-07-28):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型号就会很多,而且柔性很差,不符合要求啊

LZ最后采用了什么方案,效果如何

好奇一下

网友:
大家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