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帮我看看焊机上这些是什么数据

楼主(2017-01-18):
请各位专家帮我看下,这是我们厂里二氧化碳保护焊机上面的两个参数,一个是F23.7,一个是焊接长度设置值是93,请问这两个参数分别是指什么意思啊?另外它们的单位分别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7-1-18 15:13):
上面数字说错了,是F27.3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类的自动焊设备,焊枪移动速度,焊道长度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牌子的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牌子的焊机

是江苏常州一家机械厂的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