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唇形密封圈安装方式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7-01-18):
这个唇形密封圈两边都没有固定的位置,这样密封轴转动的时候 是否会出现问题,轴的转速不快,30r/min

网友A:
1,不行动起来要转出去的。
2,加轴向定位吧,空间有限,加小压板,不过看比例也够了。

网友(点评):
油封就是直接装上,一般不加轴向定位,别误导。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的确是可以这样用。只是内圈的过盈量要小些吧。

网友(点评):
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用的,一般不这样用,油封受力面积大,容易轴向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行动起来要转出去的。
2,加轴向定位吧,空间有限,加小压板。

对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别人却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

我感觉也不对

网友C:
空间不足导致的不得已的设计,还好轴上有槽,将密封圈套在了上面。

网友:
还可以把轴承盖设计厚一点,螺栓孔周围车薄,就可以在较厚的盖上挖油封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不足导致的不得已的设计,还好轴上有槽,将密封圈套在了上面。

轴上没有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上没有槽呢……

这不是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槽吗?

不是  那是骨架油封内圈和轴重合了

网友(点评):
DWG的图也不改改,让我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行动起来要转出去的。
2,加轴向定位吧,空间有限,加小压板,不过看比例也够了。

我问了设计人  他说骨架油封外圈是紧配合,而内圈相对比较软,所以即使轴转动起来,这个密封圈也不会掉落

网友(点评):
外圈就是过盈的,敲进去即可,很难掉下来的,拆下来要硬撬。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别人却是这样做的

我问了设计人  他说骨架油封外圈是紧配合,而内圈相对比较软,所以即使轴转动起来,这个密封圈也不会掉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了设计人  他说骨架油封外圈是紧配合,而内圈相对比较软,所以即使轴转动起来,这个密封圈也不会掉落 ...

设计人的自信是建立在转速比较低的前提下,最好不要这样设计,旋转起来还是有轴向力,加个轴向定位的,心里踏实。

网友(点评):
别误导了,油封就是那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人的自信是建立在转速比较低的前提下,最好不要这样设计,旋转起来还是有轴向力,加个轴向定位的,心 ...

嗯  我觉得也是

网友:
油封没轴向定位使用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主这样设计,骨架油封不好敲,问题不大,其实我好奇的是----安装位置    轴承侵油转动?

网友:
作油封还是防尘,唇的方向不同

网友E:
没见过油封还带轴向固定的啊    一般固定也是靠零件结构进行限制的吧   不用另外加限制轴向运动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油封还带轴向固定的啊    一般固定也是靠零件结构进行限制的吧   不用另外加限制轴向运动的零件

好的  谢谢啦

网友:
可以考虑轴承压板加厚,改成V型密封形式

网友(2017-02-20):
油封可以没有轴向定位,外圈是过盈且过盈量很大,不用担心滑出,可以看看齿轮箱上,基本都没有台阶,也便于后期的维护和更换

网友:
我们专业从事各种严苛工况和困难密封,可以加个Q 沟通一下   Q  1053419233

网友(2017-05-04):
端盖可以设计厚点弄个台阶或者重选密封型号,在现有压盖上车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