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子割斜度快捷加工的办法

楼主(2017-01-18):
如图 割个斜度, 现工艺是线切割,但是太墨迹 产量有限。产品是用来焊接的切口最好要和线切割差不多的粗糙度。大家有见过什么特别的加工技巧吗(我们这边割管子的激光割没有。)。上设备的话最好不要超过2w。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在钢构厂见过,用等离子设备加工管子!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带锯,做专用夹具。

网友:
用锯床拉。。。。。

网友:
以前见过一种组合机床,专门用来切割钢管的,速度很快,端面有点小毛刺

网友A:
怎么添加图片啊  也是醉了

网友B:
后面要焊接的话,切割机基本也可以搞定了,投入最少;等离子切割或是锯床都可以,看楼主的量和设备条件了

网友C:
管子当然圆锯啊,固定角度做个工装就好了。

网友:
做个夹具,带尺寸的,定尺后,圆锯切就行

网友:
锯切,看回复也是支持锯切的多。

网友:
量不大,锯床成本最低,我们的矩形钢管全部是锯床下料。

网友D:
型材不是有标准的圆锯切割机吗量大的话做个夹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材不是有标准的圆锯切割机吗量大的话做个夹具就是了。

锯割最怕尺寸保证不了啊。别看都是自由公差但也就50丝。这客户很顶 稍微有点划伤 尺寸不对就是扣款。

网友(点评):
尺寸这方面都可以用夹具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要焊接的话,切割机基本也可以搞定了,投入最少;等离子切割或是锯床都可以,看楼主的量和设备条件 ...

焊接是客户焊接,自己焊的话随便割都可以,但是当产品送给客户的。尺寸不对要扣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添加图片啊  也是醉了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
锯,下料常用

网友:
带锯,自己再设计个小夹具

网友:
要是锯床设计成可调节角度的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管子当然圆锯啊,固定角度做个工装就好了。

请教这圆锯开料用的是什么锯片呢?

网友:
用锯片割,去毛刺就行了

网友:
锯床直接锯斜度不行吗

网友:
锯床直接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这圆锯开料用的是什么锯片呢?

就是圆锯片啊,和据铝型材的一样,材质不同而已,四五百元一片吧,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切割锯就行,这还要问?

网友:
锯片 速度快,做个治具

网友:
锯床,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添加图片啊  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还是显示不了图片,一片空白,是不是电脑要设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示不了图片,一片空白,是不是电脑要设置什么

请明天联系左侧客服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