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气缸如何选择

楼主(2017-01-18):
第一个气缸加上限位可以实现在向前推时不旋转啊,第二个直接可以,什么时候用哪个啊

网友A:
气缸选型说明书上有吧!!!如你所说,第二个气杆不会旋转。

网友:
不差钱,就一直用第二个,除非空间受限制
第一个容易受到径向外力造成活塞杆密封圈磨损加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选型说明书上有吧!!!如你所说,第二个气杆不会旋转。

但是第一个也可以做到不旋转啊

网友:
第二个承受径向力要好。

网友:
如果只是防旋转就用第一个,成本低,如果还需要承受径向力,用第二个。

网友:
第二个设计成这样远不光是为了向前推时不旋转。

网友:
一租来讲,双杆气缸用在行程不是很大的地方

网友(点评):
不识数吗,哈哈

网友(点评):
第一种气缸需要导向,与工件连接的地方是浮动的;第二种不需要导向,与工件连接的地方是锁死的。两种气缸的使用场合不一样。

网友(点评):
楼主是这样问的:“...不旋转啊,第二个直接可以,什么时候用哪个啊?"

网友(点评):
universal 拿点自己的东东出来再哈人家吧,别 一万年不会有长进,等孩子上来了也还是个哈哈

网友:
短行程可以用三轴气缸,行程长了气缸价格会非常贵

网友(点评):
起了个新名字

网友:
导杆气缸,从名称就可以作用

网友:
我也常用到这两种,总结了一下,第一种稳定,第二种虽然是三轴不通转动但左右摆动还是蛮大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第一种也有杆不回转型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第一种也有杆不回转型气缸。

还没听说  打算最近学习写气压传动知识

网友C:
建议你下载或者找SMC、FESTO要一套样本。
你问的问题有详细的介绍,并且还有你不知道的其他内容你也可以学到。

网友:
我司在地方狭小的时候才会用第二种气缸,正常情况用第一种配合滑块使用。
区别:
1、带导杆气缸气缸不会自旋
2、带导杆气缸价格贵

网友:
一般第一个

网友:
笔杆气缸价位低,一般使用时需要配导轨;导杆气缸会价位稍高,双缸动力大。精度要求更高可选择滑台气缸,价位更高。

网友:
这个东西看成本啦, 不差钱高大上就用导杆气缸, 预算紧就用第一种, 没有那么多道道的.

注意一点: 直线导轨的精度比导杆气缸上的轴套或直线轴承要高一些.

网友:
带导向轴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下载或者找SMC、FESTO要一套样本。
你问的问题有详细的介绍,并且还有你不知道的其他内容你也可以学 ...

比如说SMC,这资料我是应该去找日本smc官网要还是中国的smc啊?

网友:
SMC有一种方形缸也可以防扭转,比这种导杆气缸的行程要大一些,价格上也便宜

网友:
第二个比第一个承受径向力要好一些

网友:
在第一个气缸上可以考虑增加导杆,前提是工作空间不受影响

网友:
festo有一款扁的气缸。抗扭的   FESTO 扁平抗扭气缸 DZF

网友:
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浮动接头?你不知道第一种气缸自己做连接头的话是不会把自由度限死的?

网友:
第一种行程比较长,活塞杆易变形,活塞磨损快,第二种行程比较短,不易损坏,不过使用还得看外部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