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DZ47-63C20使用中有滋滋的响声,分析原因

楼主(2017-01-18):
空开DZ47-63C20使用中(低耗能没有声音,大于2千瓦才有响声)有滋滋的响声,分析原因

网友:
触点烧蚀

网友(点评):
要更换新的?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使用多长时间了,内部线路老化?

网友:
表明空开电流过大,再加负载可能要跳闸。

网友:
电流过大,触电估计也接触不良,换个合适的空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