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样的你们帮我一下

楼主(2017-01-18):
我想知道是怎么选用电机 减速机 例如输送辊道 举升电机   等等 。
找不到头绪  希望大神们多多帮助。

网友A:
找不带头绪就慢慢来,先搞明白什么是电机、减速机。

网友:
送你一点“头绪”
辊道功率计算
http://www.cmiw.cn/thread-469103-1-1.html

网友:
没有一把抓的神药,楼主可以先从某一单个方面入手。
比如楼上大侠提供的就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网友:
可以将你的要求列出了,厂家有推荐给你。

网友B:
估计你正在研究某款设备吧。不急,扎进去,从解剖2到3台同类设备开始,半年后你就是这类的专家了

网友:
这东西还真一口吃不成胖子,电机入手可以考虑研究大学的电力拖动等课程、减速机可以研究正规厂家的产品样本,在附页都有计算选型的示例

网友:
好像原来干杀猪出身的,才转行。

网友:
先根据最载荷算出所需功率、扭矩、合适的转速,再根据这些选你所需要的电机。电机的种类、过载量、是否有专业电机,开始做的是比较麻烦的慢慢就好了。我是新手以上是我选电机的方法,关键你还是要征求老司机的意见。

网友:
我是新手,我这样弄
得计算出所需的扭矩、转速。
电机一般我选3000转的。这样就能知道减速机速比
根据扭矩,转速。自己估计个效率,能推出大致的功率。比如370W、550W、700W。。。。
找到电机样本,SEW之类的。查跟你算的差不多的。
其他还是很复杂的,什么惯量啦之类的。不懂耶不会
那就看电机使用频率和冲击。一般的样本里面应该有个系数。
再就是使用环境,常温还是低温,普通润滑还是其他润滑,是否防爆。等等。。。。
考虑下安装
最后,询价。询价的时候,把你的工况也跟他说一下。行业太窄。一般会告诉你类似的情况怎么选~~~
哦了。最后,电机最大负载一般是额定负载的2倍左右吧(我自己估计的),使用频率低的可以适当降低点功率。

网友:
这个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讲清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不带头绪就慢慢来,先搞明白什么是电机、减速机。

呵呵说的太笼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正在研究某款设备吧。不急,扎进去,从解剖2到3台同类设备开始,半年后你就是这类的专家了

元帅每次的评语像一展明灯!

网友(点评):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说的太笼统

关键是问的也很笼统,就说电机吧,光我自己这个行业接触到的电机大致分类就有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步进电机,步进闭环电机,伺服电机,再细分下去就更多了。要讲的话从哪开始,到哪结束?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概念性的东西还是自己先抽点时间了解一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问的也很笼统,就说电机吧,光我自己这个行业接触到的电机大致分类就有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步进电 ...

我指的就是说楼主问的很笼统,不是说你回答的笼统

网友D:
有专门传输机械的书,里面都有

楼主(2017-06-28):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传输机械的书,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