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楼主(2017-01-18):
一般低速电动用方向盘转向助力比较少,最近公司的电动车高配几乎都用电动转向助力,电动助力和液压助力的确不一样。对电动汽车刚入门,分享上来,共同学习。

       EPS就是英文Electric Power Steering的缩写,即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是汽车转向系统的发展方向。该系统由电动助力机直接提供转向助力,省去了液压动力转向系统所必需的动力转向油泵、软管、液压油、传送带和装于发动机上的皮带轮,既节省能量,又保护了环境。另外,还具有调整简单、装配灵活以及在多种状况下都能提供转向助力的特点。正是有了这些优点,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作为一种新的转向技术,将挑战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已具有50多年历史的液压转向系统。
       驾驶员在操纵方向盘进行转向时,转矩传感器检测到转向盘的转向以及转矩的大小,将电压信号输送到电子控制单元,电子控制单元根据转矩传感器检测到的转距电压信号、转动方向和车速信号等,向电动机控制器发出指令,使电动机输出相应大小和方向的转向助力转矩,从而产生辅助动力。汽车不转向时,电子控制单元不向电动机控制器发出指令,电动机不工作。

EPS技术优势
1、节能环保由于发动机运转时,液压泵始终处于工作状态,液压转向系统使整个发动机燃油消耗量增加了3%~5%,而EPS以蓄电池为能源,以电机为动力元件,可独立于发动机工作,EPS几乎不直接消耗发动机燃油。EPS不存在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的液压油泄漏问题,EPS通过电子控制,对环境几乎没有污染,更降低了油耗。
2、安装方便 EPS的主要部件可以配集成在一起,易于布置,与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相比减少了许多元件,没有液压系统所需要的油泵、油管、压力流量控制阀、储油罐等,元件数目少,装配方便,节约时间。
3、效率高 液压动力转向系统效率一般在60%~70%,而EPS的效率较高,可高达90%以上。
4、路感好 传统纯液压动力转向系大多采用固定放大倍数,工作驱动力大,但却不能实现汽车在各种车速下驾驶时的轻便性和路感。而EPS系统的滞后特性可以通过EPS控制器的软件加以补偿,使汽车在各种速度下都能得到满意的转向助力。
5、回正性好 EPS系统结构简单,不仅操作简便,还可以通过调整EPS控制器的软件,得到最佳的回正性,从而改善汽车操纵的稳定性和舒适性。

网友A:
这里的助力电机是一种什么样的电机?
具体是怎样的控制过程?

网友B:
EPS里面的蜗杆,典型特征是双头或者三头,大导程不自锁,与工程塑料蜗轮配对使用。

加工方法以旋风铣为主。 如图:

靠卖这个设备谋生。。。。呵呵

网友(点评):
电机后面的减速机的结构?谢谢,学习了。

网友(点评):
大侠专攻旋风铣,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助力电机是一种什么样的电机?
具体是怎样的控制过程?

便宜的就是有刷直流电机,通过控制电流大小来控制助力的大小。。

网友:
如果是3年前还可以找楼主谈下业务。。我们以前就是做EPS的。。。

网友(点评):
欢迎!最早助力是液压,什么时候开始用电助力?

网友(点评):
有点没理解你的意思,你是电动车厂的?我们的EPS配套基本上是电动车上的。。

网友(点评):
我是抛开电动车在谈转向助力。

网友(点评):
具体什么时候用电动助力我就不清楚了,我之前那个公司是04年成立的,至少在这之前就有用电动的了。。

网友:
电助力应该早就有了吧,我上学的时候就有,自整角机就能实现,缺点是重量较大。

网友(点评):
对,好像是有点重。

网友C:
今年5月刚入EPS这行正愁找不到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助力电机是一种什么样的电机?
具体是怎样的控制过程?

现在行业内普遍都是有刷电机,现在公司正在策划一款无刷电机EPS方案。

网友(点评):
现在应该普遍无刷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PS里面的蜗杆,典型特征是双头或者三头,大导程不自锁,与工程塑料蜗轮配对使用。

加工方法以旋风铣为 ...

旋风铣完还要磨齿,不过对比了4家产品,磨齿工序做得很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年5月刚入EPS这行正愁找不到资料

你在哪家公司?

网友(点评):
某不知名小厂,名字就不提了,怕大家笑话。。

网友:
感谢分享,认真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风铣完还要磨齿,不过对比了4家产品,磨齿工序做得很粗糙。。。

关于那个蜗杆:
有铣完拉倒的, 例如德系
有铣完磨削的, 例如日系
有直接磨削的, 例如国产
也有浑不吝的, 啥都试过

如今,生产企业到底选用哪种方法, 主要由有采购权的人决策,基本上是想怎么就怎么办。。。呵呵,你懂的

俺看到了N多次异常的投资。

你无论是从质量、价格、服务上都想不通那是为啥,而且会有那么多企业跟风。
前赴后继 。。。 义无反顾 。。。重蹈覆辙。。。。。

正如同看高速连环撞车视频记录一般,旁观者想都不通,当事者都认为自己不会撞上。

还有,那个蜗轮,其实滚后摆放一段时间的形变非常大,却有很多公司非要买进口滚齿机来做。

浪费的不仅仅是银子, 而且是整个行业的发展效率。。。

网友(点评):
哈哈,我们公司就买了格里森的滚齿机,滚齿刚出来测量精度确实高

网友(点评):
蜗杆我这边是铣完直接磨,效果吧很一般。之前在广东某地搞了几个磨齿后的样品,看上去很不错,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点评):
再过一段时间,你就能自动知道我们了。。。。。。。哈哈

网友:
我们现在 推广滚压工艺。

既可以直接滚压, 也可以铣后滚光。。。。

有一句话值得玩味:  铣不好就滚不好
因此, 我们建议外旋风铣削加滚光,既保持了精度,又兼顾了效率。

左为直接外旋风精铣效果,刀具复磨后,Ra 0.4左右;
中为直接外旋风精铣效果,刀具使用中,Ra 0.2左右;
右为直接滚压的效果,或半精铣加滚光,Ra 0.1左右。

网友:
这是滚光前,半精铣的样子。

网友(点评):
真是抛砖引玉,谢谢动静之机大侠的“玉”

网友:
一般来讲,按结构不同分C-EPS,P-EPS和R-EPS三种,是根据电机助力在转向器中的耦合位置分类的。
C-EPS是Column Electric Power Steering,转向柱式电动助力转向,助力电机直接在转向柱上施加助力;
P-EPS是Pinion EPS,小齿轮式EPS,也有人叫针式EPS,电机通过小齿轮加力在齿条上,即转向柱与电机在同一个机构(如滚珠丝杠或循环球)里并行耦合于齿条;
R-EPS是Rack EPS,齿条式,电机直接将助力加在齿条上。

网友(点评):
以层主之见,我们的转向助力属于哪种类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助力电机是一种什么样的电机?
具体是怎样的控制过程?

无刷电机的一种,永磁同步电机,PMSM
控制靠ECU,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行业内普遍都是有刷电机,现在公司正在策划一款无刷电机EPS方案。

我做的商用车市场,接触到的都是有刷电机

网友(点评):
高档点的应该都无刷了吧

网友:
液压转向系统使整个发动机燃油消耗量增加了3%~5%。 对这句话持怀疑。
发动机耗油减少5个点,属重大进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液压技术如同当年的BB机一样

网友(2017-05-24):
电助力是不是没有液助力的轻便好用?

网友(点评):
应该区别不大吧,省力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啊?

网友:
电机一般 是有刷直流电机。这和汽车的电动助力是 一样的原理和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