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7-01-19):
公司想要将机器人上面原有的伺服电机替换掉,新选型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与原有电机接近好呢?还是转动惯量比原有电机小好呢?为什么?能不能帮忙解释下?

网友A:
惯量和原电机无关,和负载有关,和你的负载惯量要匹配

网友:
参数最好不变

网友B:
还是要看你想要那个方面地改善。前些天有一贴可参考
伺服电机惯量比选择探讨(原创),欢迎各位拍砖
比如左至右三个从响应考虑是中间的最好。从稳定方面考虑是右边的最好。从经济性考虑是左边的最好。现学现卖(不是原创),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要知道原系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换、向哪个方向换,预估是啥子样子。得清清楚楚。

网友(点评):
只是意思不关数值。就是取向问题公司最为关切的方向在哪里是最为关键。

网友C:
如果原来的伺服电机用的效果比较好,那最好选惯量接近的伺服电机。至于为什么看社区的帖子:
怎样才算合适的惯量比?
http://www.cmiw.cn/thread-47798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看你想要那个方面地改善。前些天有一贴可参考
伺服电机惯量比选择探讨(原创),欢迎各位拍砖

谢谢,受教了,突然发现在这方面知识欠缺的太多了,要狂补这方面的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量和原电机无关,和负载有关,和你的负载惯量要匹配

恩,不能只是简单的对比原有电机,

楼主:
恩,不增加负载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来的伺服电机用的效果比较好,那最好选惯量接近的伺服电机。至于为什么看社区的帖子:
怎样才算合适 ...

谢谢,的好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