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SP0 能打开文件 工具栏都能操作 界面不显示 像透明一样看到下一层程序的界面...

楼主(2017-01-19):
SW2014SP0,能打开零件文件,工具栏都能操作,但工作界面不显示零件,像透明一样看到下一层程序的界面,已经试过用安装文件修复了,也没用,求大神帮助,尽量重装。。。

网友A:
看图用的SW,不是造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用的SW,不是造型用的。

我打开的是装配体

网友A:
看一下软件的是多少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软件的是多少G的。

5.87G

网友:
SW2014SP一般是7-8G,重下重装吧。

网友B:
楼上几个答的都是什么。
明明是楼主电脑配置太低,换显卡或内存吧。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个答的都是什么。
明明是楼主电脑配置太低,换显卡或内存吧。

电脑用了两年多了哦,也是这个软件,突然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