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和孔有关系?

楼主(2017-01-19):
大神们  谁知道为啥激光切不出比板厚小的空么?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哈

网友A:
因为,激光打孔时如果孔比板厚小就会导致,打出来的孔不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激光打孔时如果孔比板厚小就会导致,打出来的孔不规则。。。

为什么呢~~~

网友B:
看一下这个贴子

钣金激光下料为什么低于板厚的孔做不了
http://www.cmiw.cn/thread-4705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个贴子

钣金激光下料为什么低于板厚的孔做不了

好的  谢谢哈

网友C:
是小于板厚一毫米的孔,4的板打3可以,打2.5就不行了(激光加工厂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小于板厚一毫米的孔,4的板打3可以,打2.5就不行了(激光加工厂说的)

我刚才看了其他人的回复   孔能打到小于板厚的多少  不是固定的 和设备的功能有关系~~~谢谢你  你可以在评论的上几层看一下其他人的回复  应该有帮助

网友:
可以的!但激光不能冲刺太小的孔,孔的大小只受限于机器本身。只不过用冲床冲孔,孔的大小会和板厚成正比。

网友D:
不懂激光切割,但是对气割有了解一些,道理应该有相似之处:切割过程就是将工件局部加热成液体并排走,微观上,开始加热并未割穿时,工件受热部分熔化为液体形成“溶池”,当工件越厚时,“熔池”也越大,对持续加热造成不利影响,如果要割的孔够大,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如果要加工的孔小,就没办法了。(熔池这个词是焊接里的,用在此处可能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激光切割,但是对气割有了解一些,道理应该有相似之处:切割过程就是将工件局部加热成液体并排走,微观 ...

火焰切割割内圆 可以先打个小孔 即好切割 有能保证质量

网友(点评):
同样的方法用在激光切割上应该也可以,但是批量可不能这样干,

网友:
可以割出来,但是表面质量很差,据说对激光头有一定的副作用,厂家大多不愿意做。

网友(2017-02-21):
我是外行人,按照我的理解来说。激光切割原理就是一束光线照到物体表面,加热,融化的过程。这束光应该是一个圆点。圆点是有面积的,比如你打一个板厚3mm的孔,激光击穿3mm的孔,需要融化3mm的深度,在横向方向上,可能会溶解0.1mm(猜测的)加温1.5mm,在加热就不是均匀加热,导致切割不规则。
同理推测,增加激光头的能量(功率),减小激光点面积应该能克服一些问题。最好直接汽化金属,但我觉得就不经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激光切割,但是对气割有了解一些,道理应该有相似之处:切割过程就是将工件局部加热成液体并排走,微观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