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塑料件粘合后断裂取出

楼主(2017-01-19):
小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如图所示,工件为PVC材料,跟管件粘合后断裂,想把断裂部分取出。我的做法是用手电钻钻孔,把断在里面的部分钻切去除。此法能够达到效果,但是有两方面不足:1、效率比较低,而且PVC材料比较黏,钻孔时会黏住钻头不好把握;2、用电钻加工需要熟练手才能操作,不简单易行。因此在此寻求大家帮助,找到一种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不胜感激。孔大小为φ21

补充内容 (2017-1-20 09:40):
我想寻找一种能够比较容易的,能够手工旋转着进去把断在里面的塑料管件干没。就像宝塔式扩孔器,拉刀这样的东西或工具。谢谢各位建议

网友:
可以参考 金属螺栓断裂取出方法
先焊接一个螺栓然后再拧出
焊接方法参考
1.胶?
2.熔接?

其他请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点评):
此法不行,目前我能想到的是钻出来,另一个就是找溶剂溶解胶。PVC用胶粘的

网友:
割了吧。。。。

网友(点评):
不能割,国外专家让我直接换,但我觉得可以搞,而且有搞头。主要是没找到一种简单方便的钻切工具;我目前是用小钻头当铣刀用,扩的差不多了再用大钻头干,最后锉刀挫

网友A:
我想到一个不知道行不行,你听一下看看怎样,自己做一个类似于锯弓子的工具,但是锯条那边要用电炉丝之类的加热后伸进孔里转一圈就可以了,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此法相当于土法线切割

网友:
工件结构允许的话还是用台钻吧
手电钻一不小心就打偏了

网友:
这胶挺强悍的,完全粘牢固了,什么胶?
火攻。

网友(点评):
进口胶,ABS-PVC胶,填缝能力很强

网友:
为什么要想着把里面断那个取出来?你就是想保留外套嘛,直接车刀再干一遍不行吗

网友(点评):
成品进口件,材质是PVC塑料,上不了床子,注塑件

网友:
1、内孔重车或镗可行否?
2、外壳是什么材质的?胶的物理特性如何?加热或浸入溶剂可行否?
3、压机可行否?

网友:
感觉上面的办法,镗床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只是费用比手电钻高。再高点,可以重新做一根钢管。

网友(点评):
PVC塑料件,上大床子有点太正式了。

网友:
火烤脱胶后击打。

网友:
在断口处对头开两个槽,然后在和螺纹管大小差不多的钢管上对应开两个凸槽,使两对槽能配合上,旋转钢管,也带动断头螺纹旋转,估计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木有螺纹,直接黏在一起的

网友(点评):
晕了,那样的话还是你用你现在的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一个不知道行不行,你听一下看看怎样,自己做一个类似于锯弓子的工具,但是锯条那边要用电炉丝之类的 ...

呵呵,数量少可以试试,多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用热风枪烤PVC套内壁,软了后用尖嘴钳夹住旋转就出来了。

网友B:
看看你们都说的是啥??一看就是外行说的话。如果粘合时间不长,还有办法。现在只能外套连接了。
用大1号连接套。
隔行如隔山!!!!!!!!1用车,镗,火烤。。。。。等等,说出去能笑死人!!!!!

网友:
可以用合适直径的薄板开孔器,注意要先弄好辅助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们都说的是啥??一看就是外行说的话。如果粘合时间不长,还有办法。现在只能外套连接了。
用大1号 ...

没法用外接套,我现在是采用钻切的方式,把断在里面的直接干掉,然后重新粘上一个,大师有什么好的简易快捷的方法吗?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我们普遍做法就是用热风枪烤一会,然后胶就会变干失去粘性,再用夹具夹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能用热风枪将里面零件烤软后用钳子或者什么东西给拿出来?我们现场师傅就是用热风枪烤的,之后用老虎钳拽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法用外接套,我现在是采用钻切的方式,把断在里面的直接干掉,然后重新粘上一个,大师有什么好的简易快 ...

用螺丝刀刃口对准粘结部位用锤砸进去,粘结部位自动开缝。。。。。。,剩下的不用我再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热风枪将里面零件烤软后用钳子或者什么东西给拿出来?我们现场师傅就是用热风枪烤的,之后用老虎钳拽 ...

这种方法对于粘合时间短不重要地方可以做,粘合时间久了,不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丝刀刃口对准粘结部位用锤砸进去,粘结部位自动开缝。。。。。。,剩下的不用我再说了吧!!

暴力解决,那就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对于粘合时间短不重要地方可以做,粘合时间久了,不是很好用

小的管件不好弄,但是大的管件还是可以使用的,由于设计原因我们这里的管路用这种方法更换过一次 ,对关键没影响但是管道要重新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的管件不好弄,但是大的管件还是可以使用的,由于设计原因我们这里的管路用这种方法更换过一次 ,对关 ...

我是直接用钻头重新钻,只是转速高PVC发粘,容易抱住钻头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