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测量垂直度和平行度的仪器么 能否推荐一下

楼主(2017-01-19):
有测量垂直度和平行度的仪器么 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A:
要具体数值还是看有没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具体数值还是看有没有差异

有什么区别么 我还不是很清楚 都介绍一下我查查 好么  最近加工一批零件 有垂直度要求 为了检验供应商的合格不 我们需要买测量垂直度与平行度的仪器自己测量一下 对了 还有角度的  垂直度要求是0.02 这个数值我是不太清楚的 不知道加工中心能搞出来么

图示是已经加工出来的零件 垂直度要求

图示是需要的角度检查

有相关的测量仪器么

网友:
影像仪或三座标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区别么 我还不是很清楚 都介绍一下我查查 好么  最近加工一批零件 有垂直度要求 为了检验供应商的 ...

我们常用打千分表,如果是组装架子什么的,粗略的看平不平用水平仪就好了。看你的意思应该是要具体量化数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区别么 我还不是很清楚 都介绍一下我查查 好么  最近加工一批零件 有垂直度要求 为了检验供应商的 ...

有专门测试垂直度和水平度的仪器,这个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神能说具体点,我们公司计量实验室有,我们的高精度工件有时就送过去量测,太专业的我也说不上拿过来。

网友:
楼主百度一下,网上很多

网友B:
垂直度推表就能推出来,角度得上床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度推表就能推出来,角度得上床子了。

我们是验货方 需要自己检查 产品是否合格  那个垂直度推表是啥呀 淘宝查不到啊

网友:
买一个好一点的高度规,然后在高度规上架一个百分表,垂直打表还能凑合

网友:
还得有个大理石平台吧

网友:
量少打表,量大做检举,量更大或者附加值够高可以上三坐标

网友(点评):
极不理解,量大不是应该做工装,做更种规吗?三坐标是最差的选择。

网友(点评):
三坐标是可以编程的,人为误差小,三坐标辅以必要的夹具,适合量很大的产品,一般的量大当然是工装检具合适了

网友:
精确的话还是用三坐标,有一种便携式的三坐标,价格不贵,但是精度没有座机的三坐标高

网友(2017-02-26):
有做测量仪器的厂家,把要求提给他们,就可以做,如果楼主想要一台仪器专门测量你们的产品的,就是非标定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