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黑色阳极氧化

楼主(2017-01-19):
有高手能看出来这是怎么形成的么,材料是硬铝 LY12 那个黄色的地方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什么作用

网友A:
是不是彩色阳极化处理啊,我们这边都是这个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彩色阳极化处理啊,我们这边都是这个色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是美国进口的注射器支座 您知道这么做的作用是什么么  是不是阳极氧化以后 对于工件的精度 有影响 我们推测是因为 害怕影响精度 所以这么做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把阳极氧化的量减去,粗糙度降低1-2级。

网友:
看不清楚,好像是喷涂处理的,亮的部位覆盖住了没有做喷涂处理。一般需要导电的部位这样处理。

网友:
是否局部电镀

网友:
阳极氧化对精度影响不大,几微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是美国进口的注射器支座 您知道这么做的作用是什么么  是不是阳极氧化以后 对于工件的 ...

我们这样做是做导电处理,阳极氧化导电性能会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样做是做导电处理,阳极氧化导电性能会减弱

奥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