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锯切过程的剩磁性

楼主(2017-01-19):
如何减少锯切过程的剩磁性?现锯切设备:圆盘锯,材料GCr15,直径35,

网友:
请教楼主,这圆盘锯用的是什么样的锯片啊?

网友:
切割后退磁。

网友:
有专门的退磁设备。

网友:
材料东西向,,,,,

网友(点评):
确定有用!!!

网友:
在经过退磁处理后,工件完全不带有磁性,不吸其他铁磁物质,容易清洗干净;磁处理能降低残余应力,能增加工件的寿命和表面效果。
退磁处理技术是一项新型的非热处理型金属材料性能处理技术,它利用磁脉冲处理工艺降低钢铁工件内部残余应力、改变其位错结构及缺陷构造,提高了工件整体综合机械性能。
脱磁处理技术集电子学、铁磁学、金属材料学等于一身,科技含量较高。
经磁处理过的工件,其耐磨性、耐用度和抗疲劳性能都得到明显提高.

网友(点评):
退磁处理的费用是不是很高?

网友:
切割后再做退磁处理

网友:
退磁器是用来消除因机械加工所产生的剩磁的一种设备,它由电磁线圈产生磁力线,直接或者间接的通过磁力线对原本工件的磁性进行干扰达到工件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