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U方棒加工成三角棒?

楼主(2017-01-19):
本人最近设计了一个机器,大量需要三角棒,通过各种测试,发现PU材质是最理想的,可感觉很难批量加工啊,尝试各种方式试图将PU方棒对角切开,都失败了

网友A:
设计个方管套,对角拉一条金属丝,加热金属丝,然后或拉或推PU棒进行对角切割

网友B: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呢,量少长得稀奇古怪的零件比较多。

比如硅胶板切出花样,我一般会用超薄的钢板上下夹住,然后上线切割慢慢跑!

钢板不只是导电用的,它更重要的用途是定型。

网友(点评):
效率太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水刀?

还是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个方管套,对角拉一条金属丝,加热金属丝,然后或拉或推PU棒进行对角切割

这个难度大,关键在于如何加热这根金属丝而保证金属丝的强度?加电流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刀?

条件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呢,量少长得稀奇古怪的零件比较多。

前辈的建议每次都感觉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呢,量少长得稀奇古怪的零件比较多。

我这不需要定型,只要是三角的就行,实在不行只有开模了

网友(点评):
这里我说的定型,不是图案定型,而是拖住和夹住,不让已经被切掉的部分拉动切口。不然,下刀再直,切口还是很难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锯吧

我试了钢丝拉花锯,不理想啊

网友(点评):
大哥,不理想的地方在哪里?说出这个才是有意义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钢丝拉花锯,不理想啊

木工圆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工圆锯

可以尝试,不知木工圆锯有没有很薄很锋利的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难度大,关键在于如何加热这根金属丝而保证金属丝的强度?加电流吗?哈哈

关键在于选择电流强度和金属丝材质,看来楼主还是开模吧

网友:
想办法做个治具上侧刀

网友:
量大的话完全可以开模或者订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了钢丝拉花锯,不理想啊

不理想主要是工作效率低下,就像用针挑土一样,其实我这机器对这三角棒工件要求不高,只要近似就行,我准备用圆锯,但工作台肯定要改装,否则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呢,量少长得稀奇古怪的零件比较多。

参考做广告用的泡沫切割

网友(点评):
大前年去上海的广告展览会。做大Logo的(4S店屋顶Logo那种),有这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呢,量少长得稀奇古怪的零件比较多。

能割多厚的塑料?
LZ这个是长条的吧,不好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