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伺服旋转工件

楼主(2017-01-20):
如图,先将插销下压,然后利用伺服电机带动旋转盘转动一定的角度,负载50Kg我现在是利用气缸带动伺服前进,伺服上加一仿形拨片工装,带动旋转盘转动(如图二),这样做感觉很怪,但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沒看懂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气缸是指电机的整体轴向推进。

网友A:
1,怪倒是不怪。
2,问题是楼主的插销怎么保证准确的插入插槽。

网友B:
你拔动后离开凹槽,转盘靠惯性转动,你怎么保证每次转的角度都一样?这个方案不可行。

网友:
资料少,看不懂

网友:
感觉你说的有点像马氏轮

网友C:
这种机构在自动上料中很常见,但是不知道你要完成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怪倒是不怪。
2,问题是楼主的插销怎么保证准确的插入插槽。

谢谢你的回答,这也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发动机的托盘,每次在这个工位都会有顶升顶起来,所以基本的位置还是不会偏差多少,一是通过前期调试对准位置,二是将卡槽仿形的块尺寸做小还有一种方案是利用弹簧压缩将仿形块压在选转盘上,伺服旋转仿形块滑入卡槽,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太好做(因为还有其他的动作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构在自动上料中很常见,但是不知道你要完成什么工艺!

谢谢,主要是利用伺服旋转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拔动后离开凹槽,转盘靠惯性转动,你怎么保证每次转的角度都一样?这个方案不可行。

谢谢你的回答,拨动后,利用伺服转动一定的角度90度或者180度

网友:
插入销的给力大于转动制动力就可以。

网友:
"仿形拨片工装,带动旋转盘转动"

 能否截更全一點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