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面毛刺(如图)处理方式(非人工方式),求教

楼主(2017-01-20):
铝合金加工面毛刺(如图)去除方式(非人工方式),求教,有没有好的方案,方法或设备,解决此类问题
可以联系一下微信:ahzccgy2011

网友:
如果批量较大去毛刺的位置比较多可以考虑用机器人去毛刺

网友:
孔中心有些偏,不在意倒角有偏差的话就机器上把倒角刀铣

网友:
五轴雕刻机装一把倒角刀,精确一些的可以再加装浮动刀头

网友:
在刀库里加把尼龙刷,最后一把刀

网友:
倒角倒掉, 楼上的方法也不错啊。

网友:
喷砂怎么样

网友:
只能在所在的机加工程内完成,具体有磨头、棒刷、干毛刺刀三种方法,试一下总有一个优选项

网友:
机器人去毛刺

网友:
用GO3不要用GO2

网友:
你这是多把刀具加工后结果,可以自己做一把非标集成刀具,一次性加工完成还没有毛刺

网友:
加工孔时,增加一把倒角刀,一次装夹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