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真空腔体内可以使用气缸动作吗?

楼主(2017-01-20):
我们公司内使用的高真空为1.0e-6T 在这种高真空状态腔体内,可以使用气缸吗.气压为7kg/cm.在高真空内会不会气管爆裂,气缸漏气直接破坏了真空度.

网友:
气管不会爆      但是一般气动原件在运行时都会有泄漏    如果真空度要求极高的话    还是别用了

网友:
这个场合就不适用了

网友:
负压下楼主是准备推啊还是拉?

网友A:
问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样的需求呢,要在高真空里面加气缸,不能在外面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样的需求呢,要在高真空里面加气缸,不能在外面加吗?

在真空腔体内要有个动作,在里面比较节省空间

网友:
才只有 7+1=8Kg的压力,气路管件符合标准就可控,气管也不会爆。否则,说这事的前提就没有了。

网友:
管路稍微漏气,你的高真空就没有了

网友:
不可以,气缸有泄漏,绝对会超过真空泵的流量,可以考虑用磁耦合

网友:
这个,楼主还是直接问可靠的厂家吧。

我估计,就算把活塞杆外,全部埋进常压铁管里,气缸里边的密封圈还是用不了多久的吧。

网友:
通常工程气压指相对压力,环境是负压时,那个7kg的压力就远远不止了。

网友(2017-02-22):
用锁紧的胶块密封4根单根裸铜线很容易,泄露量肯定能达标,4根铜线就能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了

网友:
假如买个玻璃封接的多针航空插,哈哈,能用几十根电线,腔体里能装个三轴滑台了

网友:
尽量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