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料台结构请教

楼主(2017-01-20):
这个储料台是什么结构调节定心的有大神了解吗?
望指教!询价太贵,想自己做。

网友A:
轴承外圈作滑轮,托盘底部有导向滑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外圈作滑轮,托盘底部有导向滑槽

不是 很明白,可以说的详些吗?

网友B:
简化的手动卡盘,三个柱子就看做是三个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化的手动卡盘,三个柱子就看做是三个爪子

是的,我也是理解成简易的三爪移动。
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三爪的曲线同步移动

网友A:
二边各一排图中轴承。然后托盘下面配有与二边轴承轴向定位导块条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边各一排图中轴承。然后托盘下面配有与二边轴承轴向定位导块条之类。

大侠,可能之前没有表达清楚。
我是想知道图中的1、2、3怎么走圆弧同步收缩的。
不明白用的是什么结构。

网友B:
你看到的是圆弧槽,下面还有直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是圆弧槽,下面还有直槽

你好,可以把这个结构发给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公司内部加密,改天给你弄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把这个结构发给我看看吗?谢谢~

先谢谢了!

网友B:
简易结构如图所示,直槽是固定的,圆弧的是调节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结构如图所示,直槽是固定的,圆弧的是调节大小的。

好像明白了,调节好以后将杆子压紧就好了是吧(就是黄色的下面还有个垫板)。
这个是手动一个个调整吗?我想的是三个是连动的。不知道连动调节和锁定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这个,想一根一根儿地调,还真没办法吧。楼主在那里光想,不如赶紧先把这三个东西造出来,中间插个棍子,拨弄拨弄看看。一共也就百来块钱。那些槽,实验用的,线切割都够了。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三个一起动的,想要完善的话下面的槽开成T型槽

网友C:
楼主,真心为你好。如果看不懂11楼提示的图,还是别自己造了。成功那时,总成本一定比买现成的贵。

这个机构,简单来说,就是车床卡盘的三爪上打眼儿,再插上棍子了。

只是螺纹密疏不同而已。。。

顺便问一下:自己拆过卡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心为你好。如果看不懂11楼提示的图,还是别自己造了。成功那时,总成本一定比买现成的贵。

这个 ...

谢谢大侠指点,明白了。
是我把他想复杂了。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大家常有的事儿,想着想着就进死角里去了。想不通或想不出来?我的习惯是干脆放几天不想。过几天再看再琢磨。觉得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我们有个什么事领导就催,一催急了就蒙了。谢谢大侠!

网友:
这个简易调节还是很合适的。频繁调节就不适合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把这个结构发给我看看吗?谢谢~

发出来学习一下嘛

网友(点评):
已经发了,在前面。

网友:
桁架料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的是圆弧槽,下面还有直槽

你那个旋转料仓 可以发我一份吗 谢谢 z.guo.84@qq.com

网友(点评):
公司资料加密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