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丸后焊焊渣皮无法去除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1-20):
气体保护焊(20%CO2+Ar80%),焊接后喷丸,但是角焊焊缝根部的药皮喷丸无法喷除,总是有一些残留,是什么原因,有高手知道吗??16年8月突然出现的问题,喷丸设备检查没有问题。顺便问一下影响焊接焊渣附着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网友:
用用不好使了,用什么类型的丸子,丸子怎样了?

网友:
以前喷丸能把渣皮喷掉?之前用过喷丸,没见过能把焊缝边上的焊渣全喷掉的

网友:
改用细一号的金钢砂丸子,再增加气压

网友:
1、完全是不可能的   可能受角度影响   看你第一张图片

2、要么人工处理,要么焊前喷涂防焊渣的喷涂剂,这里就不打广告了。但也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焊前涂抹防焊渣剂  从源头解决问题

楼主:
防焊渣剂是解决飞溅的,现在这个是焊缝上的熔渣,焊接的时候才产生的,防焊渣剂没有用的。
钢丸使用的直径1mm和0.8mm的低贝钢丸,现在怀疑可能是钢丸硬度不够,打算用硬度高点的钢丸来做实验。
现场工人反应以前焊渣残留没有这么多,现在多了很多,原因不清楚,还打算把焊丝也更换一下做些实验,感觉现在焊渣附着力增加了很多,Si的含量增加是不是会增加焊渣的附着力??
(这些焊缝是机械手焊接的,神钢品牌的机械手)

网友:
焊丝受潮,改实心焊丝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焊渣剂是解决飞溅的,现在这个是焊缝上的熔渣,焊接的时候才产生的,防焊渣剂没有用的。
钢丸使用的直径 ...

解决没有?
给我们学习下

楼主:
进度:
1、材料方面我们在组合后先喷丸,取出氧化皮后再焊接,还是有残留,因此排除了板材上氧化皮的影响
2、钢丸方面之前比较多粉末,过滤后再喷丸,还是有残留,喷丸方面也排除了
3、工艺方面改进了焊接夹角,避免夹角过大,还是不行
4、使用其他型号焊丝进行焊接,残留量大大减少,初步判定是焊丝原因,已经约谈焊丝厂家,后续改善进度再汇报

网友(2017-03-02):
进来学习,看解决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