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丢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7-01-20):
欧姆龙的私服系统(PLC和私服电机),偶尔会发生丢脉冲的现象(发生错误时会丢数万个),控制系统接地良好,请问大侠这个正常吗?

网友:
1,干扰,过载,线路,驱动器等都会造成丢脉冲的现象,具体要现场排除。
2,个人估计多半问题出在驱动器上。

网友A:
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LZ 打的私服。。。看来是平时网游打多了。。

网友(点评):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

网友A:
步进电机丢脉冲,一种原因是负载或瞬时负载过大。你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丢脉冲,一种原因是负载或瞬时负载过大。你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

欧姆龙R88系列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没用过欧姆龙的伺服电机。计算下负载力矩试试看吧。现在原因查明了没?

网友(2017-03-17):
伺服一般都是闭环控制,即使丢步也没关系吧。问题是你的定位精度啊有影响?

网友:
伺服丢脉冲

网友(2021-09-24):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