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大型审阅模式里面修改零件的问题

楼主(2017-01-21):
在大型审阅模式里面单独打开零件或者转配体,修改后的零件或装配体无法已配合其他零件方式显示(即修改后的零件返回到大型审阅模式下,只是单纯的修改了零件的外形,而没有已正确的配合方式从新显示在装配体里面。

请问大神门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当然了,你想正确显示必须回到装配体模式下,完全符合逻辑,没毛病。

网友A:
需要刷新校核一遍配合关系有没有干涉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刷新校核一遍配合关系有没有干涉的地方。

好像在审阅模式里面没有刷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在审阅模式里面没有刷新吧

审阅模式在哪儿?没用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审阅模式在哪儿?没用过这个

打开装配体时可以选

网友(点评):
用来干什么的模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开装配体时可以选

主要就是快速查看超大型装配体,打开速度几秒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装配体时可以选

这几种模式有何区别?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
审阅模式 顾名思义 就只能看
你想改就得还原
右键设定所有轻化至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