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dmann防爆灯

楼主(2017-01-21):
设备上原配的waldmann防爆照明灯坏了,更换的话得三千,领导觉得有点贵,请问有什么好的性价比品牌可以替换吗?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设备?什么样的灯泡?
在问题不够清楚的情况下能回答你的问题那可真神了!

网友B:
我们的设备配这种灯, 里面的灯管是特殊插口的。

保留外壳, 直接换合适的LED灯组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设备配这种灯, 里面的灯管是特殊插口的。

保留外壳, 直接换合适的LED灯组进去。。。。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也打算这么做,请问有好的品牌推荐吗?我上网搜索了一下,国产的HNTD和Double Hsu好像看着还不错。

网友(点评):
这个随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设备?什么样的灯泡?
在问题不够清楚的情况下能回答你的问题那可真神了!

使用设备:ANCA GX7磨床
灯具参数:原配照明灯为Waldmann® RL70CE-136H (内置集成式电子镇流器)管状照明灯,成套灯组产地德国,采用TC-L 和 TC-SEL紧凑型荧光灯管 或 T16, T26 荧光灯管 ,灯管原产地为意大利,110V,36W,透明亚克力或硼硅酸盐玻璃外壳,长度585mm,直径70mm,IP67防护等级系统; 防触电保护等级为 I,色温中性白色4,000 K。

请问,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这种事真要在品牌灯中碰运气,建议网掏3-5个品牌,交由领导决定吧